变频器参数不懂

楼主(2018-07-19):
变频器偏置频率和  增益参数是什么意思不懂,能讲明白一点吗?

网友A:
第一,偏置频率:我理解,就是给设定值加一个偏置修正的值。在闭环控制里,设定值加偏置,就是修正零点用的。

第二,增益:增益是闭环控制器发达器放大倍数的专业术语。一说增益,就是说调节器的放大倍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变频器偏置频率和  增益参数是什么意思不懂,能讲明白一点吗?
可去看看:“变频器的“偏置频率”和“频率增益”参数及设定方法”这帖子,地址如下: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57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