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20):
错把ECMA-C20604SS电机编码线接到台达ASDA-B2的输出端U,V,W上了故障代码al009

维修一设备,台达ASDA-B2带电机ECMA-C20604SS,检测驱动器输出端U,V,W对地阻值十几欧(拆掉驱动器端也一样),判断不是线磨损漏铜搭 铁就是电机问题,由于原机用的电机U,V,W电源线和编码线用的一样,第一次修这个没注意,断了电机几根编码线(本来该断电机供电线的) 发现表不叫了,认定线短路了,没再在驱动器端量阻值,立马把连接线换了按原颜色接好,也就是说把电机端编码器几根线接在了驱动器 U,V,W和地线上了,再次通电驱动器显示 al009故障代码,电脑端软件复位也不行排除软件设置问题。

请问高手们这样接错线还有救吗?另外 驱动器到电机的编码线断也会造成这种故障代码吗?线有点长电机和驱动器间距离有5,6米所以当时没量,如果要换电机的话,是不是驱动器 也必须换?我刚刚接触这个,请各位高人指点,感激不尽!

楼主:
晕,昨天由于太晚了光线不好第二次接线居然又把棕色刹车线当成红色接到伺服驱动的U线了,主要也是这设备也太不正规了,电机到驱动的电源线和编码线用的是很小的线而且是完全一样的,不过我也更不正规用了两根2.5的护套线没走原来的线槽直接吊在横梁上再到驱动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