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L以太网连不上电脑

楼主(2018-07-20):
CP1L-EM40DT-D CP1L以太网在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CP1L-EM40DT-D CP1L以太网在线

网友B:
电脑ip要与plc在同一网段上比如都是192.168.250.***。

网友C:
打印机线usb连接电脑

网友D(2018-09-27):
我也是同样的问题,突然间不能连接了,换台电脑可以,请问解决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