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20):
变频器维修要学习哪些知识,会用到什么仪器,维修变频器步骤方法
变频器的故障分析和解决不仅需要实践检验,还需要掌握相关变频器相关的理论知识,理论分析与维修实践相结合以达到较高的维修水平。

一、维修人员需要学习的相关理论知识
1. 电力电子技术:大功率晶体管工作原理,整流电路、逆变电路的基本工作原理。
2. 电动机的基本工作原理与控制方法:电动机的基本工作原理,电动机启动、调速、制动等控制方法。
3. 变频器的基本结构和功能:变频器的基本结构包括主回路结构、控制电路的基本结构等。变频器的基本功能包括频率设定功能、保护功能和状态监测功能等。
4. 控制技术:矢量控制、PWM控制等。

二、维修变频器的主要检测仪器
变频器维修过程中需要的最基本的检测仪器包括指针式万用表、数字式万用表、频率计、示波器、直流电压源和驱动电路检测仪等。

三、变频器维修的基本步骤

1. 静态测试
变频器出现故障后,首先对其进行静态参数测量,确定变频器的整流电路和逆变电路是否损坏。如果测出整流电路或逆变电路,不能再对变频器进行通电测试,否则会造成严重后果。

a.测试整流电路
首先找到变频器内部直流电源的P端和N端,将万用表调到R×10挡,红表棒接到P,黑表棒依次接到R、S、T,可测得阻值大约有几十欧,且各相阻值基本相同。然后将黑表棒接到P端,红表棒依次接到R、S、T,可测得阻值接近于无穷大。再将红表棒接到N端,重复以上步骤,都应得到相同结果。如果出现以下结果,可以判定电路已出现异常:
①阻值三相不相同,说明整流桥故障。
②红表棒接P端时,电阻无穷大,可以断定整流桥故障或启动电阻出现故障。

b.测试逆变电路
先红表棒接到P端,黑表棒分别接U、V、W上,可测得阻值大约有几十欧,且各相阻值基本相同;反之应该为无穷大。然后将黑表棒接到N端,重复以上步骤应得到相同结果,否则可确定逆变模块故障。整流桥模块、逆变器模块电路如图
其测试结果如表
2. 动态测试
变频器在静态测试正常以后才能进行动态测试,即通电测试。通电之前须确认输入电压是否正确,检查变频器各接口是否连接正确和接口连接是否有松动,连接异常有时可能导致变频器出现故障,严重时会出现炸机等情况。单相电源输入变频器的测量电路如图
通电后,检查故障显示内容,根据错误代码查找变频器使用说明书中有关错误指示的原因。如果没有显示故障,首先检查参数是否有异常,并将参数复归后在空载(不接电机)情况下启动变频器,然后测试U、V、W三相输出电压值,如果出现缺相、三相不平衡等情况,则模块或驱动板等有故障。在输出电压正常(无缺相、三相平衡)的情况下,进行带负载测试。在测试时,最好是满负载测试。
通过这一过程的各种现象,可以初步确定变频器的故障范围。

3.故障分析与处理
根据故障现象进行分析、检测等工作,确定故障产生的原因和地方。当确定故障发生的地方后,处理的主要方法是更换损坏的元器件。更换新的元器件最好是选用同品牌、同规格参数的产品。

4.试运行
变频器维修完之后,一定要通电试运行,最好是带负载运行。在试运行中检测各项数据和各种功能是否正常。

5.填写维修记录
维修记录主要记录变频器的型号、故障现象、故障原因、处理方法(包括更换元器件的型号、数量等)和备注等。对于新问题和特殊情况,要详细记录故障现象、故障分析处理的过程,及时总结,以便以后遇到相同或相似的情况时参考。

网友A:
   特别适合初学者学习。

网友B:
做维修必须要有一个示波器。看波形用。

网友C:
还是找个师傅带个一二年才好;

网友D:
维修笔记真的很重要

网友E:
咸工的书先看看。

网友F(2019-01-16):
回复 网友C:
具体是哪些,我是新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