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全自动 稳压器分几种,继电器和伺服电机的哪种好呢?

楼主(2018-07-20):
请教一下,全自动 稳压器分几种,继电器和伺服电机的哪种好呢?
现在这个继电器的,一通电就20A的电流,不知道该咋个呢、

网友A:
继电器型属于有级稳压,产品可在180V、200V、220V、240V等电压之间,进行有级切换,该产品响应速度快,生产成本低,但切换调压时有瞬时的断电,因此只能用于要求不高的场合,如路灯。
伺服电机属于无级调压,根据你提供的图片,产品应该是自偶无级调压,稳压器效率高,输出电压波形好,对负载性质无特殊要求。但稳定度较低,响应时间较长。

楼主:
谢谢热心回复,空载大电流的毛病找到了,是环形变压器损坏了。
UPS以往修过的,都是继电器调压的,没有发现伺服电机的。
这是出于什么考虑呢?

网友B:
我也感觉还是伺服的好,它应该属无级调压吧。

网友C:
伺服的成本高,继电器的成本低,这是显而易见的。不过,电网的波动导致的供电不稳定,频率低没事,这两种都可以,闪电变化,谁也治不了,除非从源头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