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20):
我安装的是Office2016 64位的但是就是打不开部件管理 一打开就提示上图2

网友A:
图呢,装2010版吧

网友B:
安装OFFICE2013试试,我的没有问题

网友C(2020-03-03):
一说office,我大概能猜到什么问题了,我换成了2013 64位,就行了

网友D:
目前知道最佳版本是2013,建议重新装OFFICE 毕竟以后还不知道有什么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