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20):
请问大神,我的驱动器与电脑连接正确,使用232通讯,但为什么CME2界面上一直出现短路错误

网友A:
连接上了才能显示有报警。才能有实时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感谢您的回复,我的具体情况是这样的,电机,驱动器都是连接上的呢,驱动器一直闪红灯,CME 界面上报短路错误呢,想问一下一般短路错误会是啥原因呢,不知道是不是我参数配置的有问题呀

网友B:
是不是你驱动器有问题报警的,一般软件没有与驱动器连接上是不会报警的,最多报通讯超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