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20):
求教:西门子S7-200PLC的0号通讯端口怎么和仪表的485通讯口连接实现自由口通讯?

网友A:
设置好通讯格式,读取试试了

网友B:
你只给出了仪表通信接口,其他有用的信息没有给出!
要做自由口通信基本要用到XMT和RCV两个指令!
我给你一个我做过的西门子200系列PLC用XMT和RCV指令去和三菱D700变频器Modbus RTU串口通信的例子

网友C:
R+/T+并一起接端口的3脚,R-/T-并一起接端口8脚。读写数据按仪表给出的协议打包数据块通过XMT/RCV两个指令收发数据;如果是MODBUS-RTU协议,可以直接用S7-200的库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问这个仪表我怎样使用PLC指令实现读取净重、置零操作。MODBUS库需要填写命令源地址但是我找不到命令源地址和命令参数,请问该怎么写程序,谢谢!

网友C:
你配置端子接收起始字符为02,终止接收字符为03,
你这个是属于自由协议了,你就上表中的例子,如握手,你就发送数据 02 41 41 30 30 03给仪表,仪表就会返回一个数据包 02 41 61 32 30 03;其中校验是用的异或校验,即对数据做异或运算(起始字符不包含),将结果的高4位与低4位再转换成ASCII码,如发送的数据:02 41 41 30 30 03 中,第一个字节为固定格式02为起始字符,第二个字节41 为仪表地址A对应地址1,A的ASCII码是41,第三个字节41表示命令握手,将第二个字节与第三个字节这两相数据做异或运算0x41 ^ 0x41 = 0x00,高4位为0转换成ASCII码就是0x30,低4位为0转换成ASCII码是0x30,最后一个字节是固定格式终止符03;你这个仪表是使用的起始符+地址+数据+校验+终止符的格式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能用MODMUS库指令进行读写,只能用自由通讯吗?

网友C:
那就要看你那个仪表支不支持MODBUS协议了

网友D(2018-10-10):
可通过西门子指令XMT RCV来实现自由口通讯

网友E(2019-06-03):
回复 网友B:
大佬 帮忙看一下S7-200怎么与这种编码器通讯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大佬 帮忙看一下S7-200怎么与这种编码器通讯
图片都看不清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