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20):
正在干一个水仓排水控制,仓库里有超声波液位计,担心水雾对测量是不是有影响,一般这种水仓都是用投入式压力传感器测水位,但是现在没得用,请教大家,谢谢。

网友A:
为什么会有水雾?
温差?
我们用的超声波液位计在室外。好几年了没有什么问题!
平常都没人去管它,建议还是定时去清洁一下检测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会有水雾?
温差?
我们用的超声波液位计在室外。好几年了没有什么问题!
平常都没人去管它,建议还是定时去清洁一下检测面!
在矿山井下,有地热,虽然这个地方算不上是热水,但是水雾避免不了的出现。

网友B:
如果有水汽,肯定影响液位测量
我们这有一台测量,后来改为浮球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要求他们更换。

网友C:
我们用在废水里,有腐蚀性,所以用非接触的超声波液位计。

网友D:
超声波在雾里也应该能传导与反射的,不过有什么影响还是要实践过后才知道。超声波对反射面的平整度有点要求,你可以插一根大管子到水池里,超声波装在管子上方。这样管子里水位会随池子里的液位变化,管子里的液位表面也没有波纹,管子里也不会有水汽。

网友E:
回复 网友D:
超声波盲区很大的,这样没法操作

网友D:
回复 网友E:
超声波我用过很多,国外进口设备带过来的,坏了用西门子替代的,都没什么问题。如果液面波动不是很大使用没有问题,声波可以在雾中传导,从原理上分析应该没问题。

网友E:
回复 网友D:
一般普通的西门子液位计知道大概价格区间吗

网友F:
可以在罐子侧边接近底面开个洞,装卡盘式的液位变送器

网友D:
回复 网友E:
西门子妙声7ML1201-1EE00-1EF00一体式超声波液位计 检测距离不同型号不一样,价格也不一样,自己淘宝查吧。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这个传感器只做停机控制,开机是手动,预留了一套浮球开关做后备保护,不至于出现不能停机问题,实际试试超声波效果再说。

网友E:
回复 网友D:
好的,感谢!

网友G:
有雾最好用雷达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