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程序问题

楼主(2018-07-20):
英威腾 IVC1系列 PLC 不小心掉水里了,立刻捞起烘干,程序会丢吗?

网友A:
数据吧,应该还是在的,就算没了再设置也是简单的操作

网友B:
这个恐怕要看损坏的程度了。

网友C:
烘干之前没通电问题不大。我们维修时有些脏的板子是要用水洗的。

网友D:
拆开看看有没有电池,没电池就多凉几天应该没问题的。有电池就不好说了,程序一般都存flashROM,断电不会丢,RAM的数据肯定是丢了。

网友E:
这个难说,一般是不会丢,我们碰到一次丢的。

网友F:
正常是不会丢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