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问题,三相电取220V,有什么讲究吗?

楼主(2018-07-20):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三相电取220V,有什么讲究吗?
我观察了,都是只取一相, 有取二相的吗?

网友A:
两相就是380v了

网友B:
取两相的电压是380V,除非你的系统比较特殊,线电压就是220V。

网友C:
三相~380V系统,线电压~380V,相电压~220V。

网友D:
你们别忘了还有三相220V的。
这个系统也是有两种连接方式(星/角),特性与三相380V一样。
通常的三相380V可以任意取单相220V,也可以单相380V(也就是许多人以为两相380V,这是错误的认识)。
至于有什么讲究,那就是尽量使三相负载分配平衡。

网友E:
尽量使三相负载分配平衡

网友F:
单相对地是220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三相电取220V,有什么讲究吗?
我观察了,都是只取一相, 有取二相的吗?
讲究就是看你的负载输入电压了啊!

网友H:
尽量使每一相的负载平衡,比如你要接一个冰箱一空调,最好是一相接冰箱一相接空调。都接在一相也可以,但会造成该相的电流增加,而其他两相空着。

网友I:
哈哈;如果你想用单相380V电源,就取二相好了;

网友J:
这个没什么特别的
主要是考虑ABC三相带负载平衡
不要偏太多
ABC任意一相+零线就是 220V
AB AC BC这样的电压是380V

网友K:
电源是三相,只用220V,尽量保持每相平衡,雨露均沾

网友L:
负载星型接法的时候,可以从星点去一根线作为低电位或者相对的0电位。

网友M:
三相380电源,如果取两相用于220,都是用于控制系统电源的,这个两相380电压,要经过一个隔离变,变成220.用于隔离的控制电源。

网友N:
只是要考虑负载平衡就好了。

网友O:
建议楼主还是从基础的电工理论学起,打牢基础。就这个箱子和楼主提的问题 可以打-50分

楼主:
谢谢大家热烈回复,
倒不觉得这个问题无用!
主要是考虑,不同相的两组220V的电压在一个室内会不会有什么隐患和麻烦。

网友B:
在同一个控制系统中,如果采用不同相的两组220V的电压,比如说:A相+N、B相+N,容易产生寄生回路。

网友P:
用隔离变压器380/220也可以,省去零线,国外一般喜欢这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