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21):
复位重新上电就好,运行个几个小时又死机,现判断cpu坏了,想请问下,如果想把他改成414的可以吗,如果可以需要注意什么,更改那些。。求大神

网友A:
呵呵;往低的改,一般是不行滴;

网友B:
417的有以太网口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417的有以太网口吧。
417也有不同的型号;
有些只有MPI/DP 、 DP口;

网友C:
楼主为啥不好好查查CPU死机的原因就 要换成414的

网友D:
死机的原因总该还的找出来,这个估计不一定是CPU的问题,建议运行监控程序或检测一下电源

网友E:
CPU死机?还是设备停滞

楼主:
回复 网友C:
死机的表现为,运行一段时间,所有子站通讯报警。cpu拨至stop还是显示的run,关掉电源重新上电,所有灯闪烁,且很长时间无法通过自检,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就是查不出来了啊,组态,地址,电源,接地,程序,通讯都没查出问题,且把cpu换到另一个设备站上也是一样的情况,所以才判断cpu本身故障

网友A:
用的417,设备应当比较复杂了,有技术人员连上电脑监控一下;

网友F:
诊断缓冲区看看,是哪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复杂,只是当时项目要求要417cpu的而已

网友G:
往低版本换要注意M区和C区和T区的现在使用量有没有破范围,再就是系统时钟是定义的多少,DP口的波特率站号,网口的以太网地址,还有S7通讯资源等都要提前摸清楚,我换过一个319降到317,细心点应该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