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21):
 一台ABB  ACS800变频器,上电几秒之后就报这个NO COMMUNICATION故障,换了连接线不行,换了控制板还是不行,再换了大板上的通信小立板还是不行,偶尔不报这个故障了,开的时候也有问题,频率老飘,比如设20HZ,它就再22-15HZ之间乱动,求大神指导下,这到底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A:
    这个故障奇怪!是不是有干扰?临近有没有干扰设备?变频器接地可靠不?通讯插口有无接触不良?换个面板试试。

楼主(2018-09-27):
换了大板才好,故障原因不清楚。。

网友B:
碰到过ABB510变频器,上电报变频器无响应故障,拔掉风扇就好了

网友C(2019-01-12):
检查电流传感器

网友D:
通讯故障,这个我以前遇到过这种现象是110KW的,通讯板与主板2根通讯光纤头脏了!还有电源板上的24V电源电容请更换,用示波器看一下24V电源可平滑!希望楼主的机子是这个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