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PLC通讯问题

楼主(2018-07-21):
用300带了多个电机,用的M440,profibus通讯,最近时常出现某个电机突然停止转动然后没有1秒又自己恢复,还是随机停的5台,经过几天观察发现某段停时变频器使能灯及通讯灯会灭一下再亮起,上位机电脑上会显示这段速度变成0又瞬间恢复,怀疑是通讯故障,已经把出现此故障的几台变频器的通讯头和通讯线CB板换掉,还在输入电源上做了消磁环,故障依然存在。现检查程序时发现每个变频模块调用的M440通讯块FC里的使能点会一闪一闪的,这正常吗?大家来讨论一下。图中的IN1和IN5会一通一断的。

楼主:
FC里的IN1和IN5一通一断。

网友A:
一看就是上载的程序,引脚名字注释全部没有。目测IN5是自动模式,IN3是手动模式。按这个逻辑往下推,正常情况下自动模式会运行电机,非自动模式需手动操作控制电机,注意看一下你的IN5(及M0.5),就是自动模式,是不是会断,如果是,请检查该点运行情况。

楼主:
没有注释是因为这个是共用的块啊,调用的公共通讯块。

网友A:
公用程序块就不能填名称/注释了?
300的程序上传,如果程序内没有描述文件,输入点就是IN1……,输出点就是OUT1……,静态变量就是STAT1……

楼主:
已经解决,把I41.6这个点更换了开点。这个点会偷断,程序上给的变频器使能,所以也没有报警,而且就只闪一下,自己又转起来了,开始查的方向错了,并不是通讯问题,这个瞬间故障查了一个多星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