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21):
220V电源输入端并联类似一个贴片二极管,炸了。
哪位知道是什么元件?参数?

网友A:
是不是压敏电阻呀。

网友B:
有照片在什么位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照片在什么位置吗
在电源输入插座附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压敏电阻呀。
估计是过压保护之类,如压敏电阻、瞬态TVS,但不知参数。更像TVS。

网友C:
发个照片也好给你找

楼主(2018-08-29):
已经查到,SF471 ZNR 压敏电阻 470V。

网友D:
直接拆掉不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拆掉不用了
大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