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22):
能说一下他们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电机保护器包含了热保护的功能,比热保护的功能更强大,比如说,某些厂家可具备断相保护功能,可限制不平衡电流,还有可避开长时启动所造成的误动作(时间可调)等等,这些要求热保护都无法实现。

网友B:
就是热继的升级版

网友C:
电机保护器包含短路、缺相、过载功能。

网友D:
综合保护器必须调整好保护值,保护功能更大

网友E:
那肯定是电机保护器功能强大

网友F:
热继电器只是限定电流用的,没其它保护功能;

网友G:
热继保护很单一,电机保护器包括了相序,等等。

网友H:
热继电器主要是过载保护,有的型号具有缺相保护;电机保护器包含了热继电器的功能,并更为全面。
当然,使用效果与产品的选型、质量、正确设定有关。

网友I:
一个是组合功能,另一个是单一功能。怎么讲呢,感觉用处不太大。

网友J:
应该是电机综合保护器,具有启动保护:在启动时间内,只对断相、过压、欠压、短路及三相电流不平衡进行保护。
过压保护:当工作电压高于工作电压的15%时,动作时间≤6秒。
断相保护:当任何一相断相时,动作时间≤2.0秒。
堵转保护:当工作电流达到整定电流的3~8倍时,动作时间≤2秒。
短路保护:当工作电流达到整定电流的8倍以上时,动作时间≤2秒。
不平衡保护:当任何两相间的电流值相差≥60%时,动作时间≤2秒。
欠流保护:当工作电流连续低于设定的欠流门限时,动作时间≤10秒。
过流保护:过流保护动作时间为反时限保护,(图二)动作时间可根据用户需要自行设定。
自启动功能:有此功能的保护器,需用户设置自启动时间,此时电动机不能通迅启动。

而热继电器就是过载保护功能....

网友K:
就像楼上几位所说,是热继电器的升级版,保护功能多。但在我见过和听过的过程中,效果并不是很理想,也许是因为它的保护功能很多,对它的期望也更大。

网友L:
引用 网友A:
电机保护器包含了热保护的功能,比热保护的功能更强大,比如说,某些厂家可具备断相保护功能,可限制不平衡电流,还有可避开长时启动所造成的误动作(时间可调)等等,这些要求热保护都无法实现。
现在的热继也有这些功能

网友L:
主要区别前是机械式后是电子甚至电脑式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就像楼上几位所说,是热继电器的升级版,保护功能多。但在我见过和听过的过程中,效果并不是很理想,也许是因为它的保护功能很多,对它的期望也更大。
有些功能是无用的,例如“短路”保护,此功只有熔断器与断路器才有,它如何保护?用什么来切断短路电流?

网友K:
回复 网友L:
断路器、热继电器不能保护电机免于烧坏,这个“综合”保护器同样这样,感觉没多大用处

网友M:
那问题来了,热继电器还有有的必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