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22):
有没有前辈可以介绍一下工业机器人和plc的关系,谢谢!

网友A:
互相之间给个信号,告诉要做什么而已
io点或者通讯方式。

网友B:
PLC发命令,机器人按之前规划好的路径干活,就是这样。很多年前我有一个帖子里面提到过这一段

网友C:
两这个东西毫无关系。都是些独立的个体。如果非要把他们两之间联系起来,可以走IO通迅或以太网及232通迅。。

网友D:
两者都是独立体,硬要扯上关系,就是合作,所谓的合作就是通信方面,一起完成设备应有的功能。
通信方面:
1、最简单的IO交互
2、走串口,网口通信。

网友E:
PLC是实现自动控制的载体!也可以叫做自动控制的“大脑”。
机器人是集成的柔性很高的个体设备。在搬运、码垛、装配、
检测等多领域应用很广泛。但通常情况都是应用在有PLC等控制器的环境中!
两者近些年合作应用逐年增加,简单的可以用I\O的方式进行信息交互从而实现
自动控制。数据量大或存在的主控器网络或总线要求会用到各种通讯方式 实现应用!

网友F(2018-11-02):
PLC相比较机器人而言,前者具有较强的IO扩展能力,而后者由于硬件和软件限制可扩展性较差;复杂场合例如生产线等一般都是组合使用,PLC负责外围数据采集和处理,包含各种安全信号、配置信息等;机器人负责在PLC控制下完成特定轨迹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