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D模拟量接线问题。

楼主(2018-07-22):
图片上的第一个FG是和i1+接在一起的吗?

网友A:
看图说话,错了楼下纠正!
如果楼主指的是I1+和哪个是成对使用的话
那么图中应该是I1+和VI1- 是一正一负的
VI1- 是V1+和I1+共同的公共端

网友B:
电压信号接VI1- V1+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信号接VI1- V1+
主要这个FG接哪里呢?貌似接电流i1+时要和vi1+短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说话,错了楼下纠正!
如果楼主指的是I1+和哪个是成对使用的话
那么图中应该是I1+和VI1- 是一正一负的
VI1- 是V1+和I1+共同的公共端
不是呢,跟你说的反过来接才行

网友B:
模拟信号用屏蔽线的话,屏蔽层接到FG上;防干扰的;

网友B:
你用的应当是DVP-04AD-H3这个模块;

网友C:
看这个图多别扭呀,为什么不看推荐的接线图呢?接线图更直观的反映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真是台达的!图片接线的模拟量开关描述不是很清楚,这个开关要另外供电吧?FG只是单单接fg的屏蔽用?不是负极吧?

网友B:
要DC24V供电才能工作的;
VI1-  VI2- VI3- VI4- 就是对应输入信号的负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