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22):
首先和用户联系,由于不能准确描述故障,只是说不能开起来,无果,到现场发现驱动板还是有问题的,估计驱动不足。首先将驱动板拆回测试,由于变频太大,无法整体拆回测试。还是在现场对输入输出接触器触点全部做了检查,IGBT也做了检查,二级体值一致,此变频是一拖二结构。
将驱动板维修完成,四个驱动电容容量为零。 基本触定驱动是不足的,对驱的截止电压及电流,最主要的驱动电流测试OK,波型正常。
同时调用故障记录,一共有三个记录,电压故障,温试报警两次。由于此机器运行超过10年,风扇老化,风扇损坏的可能性比较大,电压故障如果异常关机也会报故障。
所以装机时将一共五个风机更换,的确有风扇是损坏的。
装机试机,由于仪表还有故障,电流信号及开机信号不能给定,只能在操作面板试机,只给定了10HZ,运行正常。
由于用户急于开机,约定对线路进行改造。改造完成后,又发现报LU,主回路电压不足,真正故障出现了。
角这种情况,我们一般都会怀疑是内部接触器的原因,因为外部我们都检查过了。
等把主机电容和母线拆除完成后,测量没问题,从新上电380V,这个在现场风险比较大,因为主回路空开容量很大,如果回路有短路会有非常大电弧,对维修人员安全有危险,一般最好串一个二级空开,容量6A最好。
合空开上电380V,还是没有工作,接触器,这下就迷惑了,前面说了接触器我检查过了,会不会是电源缺相,一测还真是,A相没有电压,仔细检查空开下端头是松的,真是奇葩,这变频器如何运行了10年?这可是132KW的电机。
从新紧固A相,一切OK。只是回装主电容真是要命,腰都要断了。
现在回想,这个是A相因该是上次更换风扇人因为拆风机不方便拆的吧。回想这个最少也有五年的时间。由此故障 彻底排除。

网友A:
现场情况出人意料啊

网友B:
需要配件吗

网友C:
修的累,看的更累。

网友D:
空开出问题还是有的,故障比较隐蔽,有时测电压根本测不出来,得测三相电流,维修人员也不往上面想,所以维修变频器仔细认真是必须的,综合考虑问题也是必须的,全面考虑问题更是必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空开出问题还是有的,故障比较隐蔽,有时测电压根本测不出来,得测三相电流,维修人员也不往上面想,所以维修变频器仔细认真是必须的,综合考虑问题也是必须的,全面考虑问题更是必须的。
因为上次碰过类似的情况。接触器烧蚀造成的缺相,所以这次着重检查了所有接触器的触头。居然空开下端的线是松的,确实让人匪夷所思啊,问题他还开了好多年好吧,a相和c相,正是他的接触器电源的入口。估计就是上次换风扇的人拆过,原厂不会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