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23):
哪位大神有时间抽出一分钟给我回个帖子,我想问下西门子s7-200smsat程序下载或上传只能用以太网吗?不能用通讯电缆吗?这是我刚买的
plc

网友A:
我记得版本在2.2以上就可以和200一样

网友B:
看版本,最新的,可以使用PPI电缆通过机器本身上面的RS485通讯口上传下栽。当然STEP 7-MicroWIN SMART也应该升级到V2.3才有此功能。

网友C:
用网线不是更快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网线不是更快吗。
快是快。有的时候网线下载不了。

网友E:
电脑网口、驱动、ip设置没问题,网线没问题,就应该能上传下载程序。如果是批量下载可以用tf卡,插上卡上电,几秒就ok。

网友F:
据说2.3版本可以用下载线下载,话说还是用网线舒服啊

网友G:
smart v2.3版本软件,固件版本V2.03版本,可以使用网线和PPI通讯线两种方式下载程序

网友H:
。。。。。。 有了网线下载 , 我那个欢呼雀跃啊 !

            然 , 居然有人不要这种方式 。

            我能说什么 ?

网友I:
引用 网友H:

。。。。。。 有了网线下载 , 我那个欢呼雀跃啊 !

            然 , 居然有人不要这种方式 。

            我能说什么 ?
网线下载不了的时候,你就老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