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23):
10台MT8071IE与组态王 Modbus-Tcp通讯可行性,物理连线-----超五类网线连接工业交换机。

每台触摸屏都需要通过组态王读取、写入数据库。
不知道这样连的可行性,稳定性和实时性效果如何,求高玩解答!

网友A:
触摸屏做服务器、组态王做客户端?
触摸屏做客户端、组态王做服务器?
8个或者4个以内的客户端或者服务器可以的!
10个没测试过!
通信协议为Modbus TCP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触摸屏做服务器、组态王做客户端?
触摸屏做客户端、组态王做服务器?
8个或者4个以内的客户端或者服务器可以的!
10个没测试过!
通信协议为Modbus TCP没有问题!
 组态王做服务器。触摸屏通过组态王访问本地或远程计算机的数据库。   我就想用TCP  以太网通讯保证通讯速度和稳定性,就怕组态王本身不稳定。。

网友B:
估计稳定性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稳定性一般。
不知道威纶通触摸屏连自己的CMT 会如何

网友C:
组态王读取屏数据的速度会很慢,估计一个变量得几十秒。。。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组态王读取屏数据的速度会很慢,估计一个变量得几十秒。。。
用TCP 也这么慢吗?发指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组态王读取屏数据的速度会很慢,估计一个变量得几十秒。。。
怎么读的?一个变量得几十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组态王读取屏数据的速度会很慢,估计一个变量得几十秒。。。
怎么读的?一个变量得几十秒????
。。我也困惑。虽然没用过TCP的,但是串口的也没这么慢

网友D:
我用易控组态连10台信捷PLC走MODBUS,刷新速度4秒就可以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A:
哦可能夸张了,反正数据刷新就是很慢,一个开关动作,在屏幕上好久才显示出来,几秒吧。是组态王带了12个200PLC,走modbusTCP,变量两百个左右。习惯了毫秒级的再看几秒的就觉得很慢,嗯,打算把plc的波特率全部调到最大,应该会有明显提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哦可能夸张了,反正数据刷新就是很慢,一个开关动作,在屏幕上好久才显示出来,几秒吧。是组态王带了12个200PLC,走modbusTCP,变量两百个左右。习惯了毫秒级的再看几秒的就觉得很慢,嗯,打算把plc的波特率全部调到最大,应该会有明显提升。
我也烦组态王这点,慢的要死。。。。。有其他组态解决方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