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电压输入变频器

楼主(2018-07-23):
有没有UL和CE认证变频器,要求:
单相115V和220V两种可选择输入
输出是三相220V
市面上有115V输入220v输出的
但通常只有一种输入电压

网友A:
呵呵;变频器不是开关电源;
单相AC110V供电的变频器日本的品牌很多都有生产,但功率都很小(750W以下),而且基本只在日本国内销售的;

网友B:
可以托台湾人在台找找你想要的

网友A:
呵呵;找了也是要不就AC115V输入,要不就AC230V输入;
台湾也不可能有能同时这二种电压都可以输入的型号;

网友C:
220输入,然后配一个110/220自耦变。就可以实现了哈

楼主:
回复 网友C:
带UL认证的变压器,听闻好贵的

网友D:
估计这样的变频器不好实现吧。

网友C:
回复 楼主:
UL认证,是美国的标准。其实做这个认证就是麻烦,也可以采用在所在地采购所有的元器件,现场组装系统,调试。

网友E:
回复 网友A:
哥  咱能每次都带个呵呵吗

网友A:
带UL CE认证倒不是不可以做到;
但要110V /220V都能通用不加外部装置是没办法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美国本土产的有,我手上就有一个,不是数字式的,通过跳针调节输入电压。就是价格贵

网友C:
回复 楼主:
其实在中国做UL认证,挺麻烦的。他不是部分产品要做,而是一个系统内所有的零部件都要认证。而当地采购集成,反倒省事了,不用认证。因为不是进口。都是本地生产和组装。是这样吧?

网友F(2019-09-10):
这个要做的话可以,也就是内部一个自动电压识别和倍压切换罢了:但是这个做到大功率不可能,专门开发就看你的数量了——神奇的我们的技术人员铁定可以做到

网友G:
现在的直流电焊机做到了110---480V这个电压之间都能用。。我见过的一款国产焊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