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23):
  我现在在做一个项目,需要将PLC数据存储三年,(每天存储生产数据,振动、温度、压力、等,供以后分析使用),PLC数据存储CPU内部存储寄存器数量肯定不够了,需要一个外置的一个装置,有人做过这样的项目吗?

品牌:三菱
型号:Q06UDHCPU

楼主:
怪我没表达清楚,我是想知道有类似的装置吗?应该还要开发软件来对应数据的读取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在做一个项目,需要将PLC数据存储三年,(每天存储生产数据,振动、温度、压力、等,供以后分析使用),PLC数据存储CPU内部存储寄存器数量肯定不够了,需要一个外置的一个装置,有人做过这样的项目吗?

品牌:三菱
型号:Q06UDHCPU

SIR,你可以使用SD卡啊。

至于数据的后期读取,你可以拔了SD卡给PC读取。

如果你觉得现在需要上个PC或者触摸屏什么的,你可以将这个功能保存到PC的硬盘上或者触摸屏的SD卡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怪我没表达清楚,我是想知道有类似的装置吗?应该还要开发软件来对应数据的读取吧?

PLC上内置的SD卡你不需要开发软件来读取,使用GX LogViewer软件就可以了,该软件在GX Works2安装盘上免费提供。

如果你使用触摸屏或者PC作为存储介质的话:
触摸屏一般都可以将数据保存为CSV格式,你可以使用PC的Execl软件开启并分析,或许你可能要交点费用给微软。
PC上一般是这样的:
1、你可以购买组态软件来实现这一过程,交钱给组态软件开发商。
2、你可以自己编写软件来实现这一过程,是否交钱取决于你使用的编程工具以及编程工具附带的版权协议。

网友B:
用触摸屏的话也可以选支持SD卡或U盘的的型号;

网友C:
PLC+HMI(带LAN口)。局域网电脑保存数据,这样随便存。我这里看到有设备这样用的。

再不济就是上面说的,U盘导出来,表格形式那种,缺陷就是需要人工定期操作,

网友D:
关键是真的用到三年不,大部分都是新鲜几个月

网友E:
跟电脑联网的话可以用三菱的mx-sheet保存在电脑。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跟电脑联网的话可以用三菱的mx-sheet保存在电脑。
我也推荐这样用,什么软件都不用开发,只要有一台电脑,上面装的有Microsoft Office Excel 就可以用了,非常方便。还可以下载参数进入PL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怪我没表达清楚,我是想知道有类似的装置吗?应该还要开发软件来对应数据的读取吧?

PLC上内置的SD卡你不需要开发软件来读取,使用GX LogViewer软件就可以了,该软件在GX Works2安装盘上免费提供。

如果你使用触摸屏或者PC作为存储介质的话:
触摸屏一般都可以将数据保存为CSV格式,你可以使用PC的Execl软件开启并分析,或许你可能要交点费用给微软。
PC上一般是这样的:
1、你可以购买组态软件来实现这一过程,交钱给组态软件开发商。
2、你可以自己编写软件来实现这一过程,是否交钱取决于你使用的编程工具以及编程工具附带的版权协议。

我大概计算了一下,我一台设备共有64个参数需要记录,每天记录一次,这台设备共生产200套模具,我大概计算了一下,按三年计算,365天*64个参数*200=4672000个存储器,加SD卡能存储多少个?目前我用的Q06HUDCPU是260000个ZR,具体也用的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跟电脑联网的话可以用三菱的mx-sheet保存在电脑。
我觉得这个可行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怪我没表达清楚,我是想知道有类似的装置吗?应该还要开发软件来对应数据的读取吧?

PLC上内置的SD卡你不需要开发软件来读取,使用GX LogViewer软件就可以了,该软件在GX Works2安装盘上免费提供。

如果你使用触摸屏或者PC作为存储介质的话:
触摸屏一般都可以将数据保存为CSV格式,你可以使用PC的Execl软件开启并分析,或许你可能要交点费用给微软。
PC上一般是这样的:
1、你可以购买组态软件来实现这一过程,交钱给组态软件开发商。
2、你可以自己编写软件来实现这一过程,是否交钱取决于你使用的编程工具以及编程工具附带的版权协议。

我大概计算了一下,我一台设备共有64个参数需要记录,每天记录一次,这台设备共生产200套模具,我大概计算了一下,按三年计算,365天*64个参数*200=4672000个存储器,加SD卡能存储多少个?目前我用的Q06HUDCPU是260000个ZR,具体也用的少。

最大支持16G,也就是16384M,也就是17238016K,也就是8825864192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跟电脑联网的话可以用三菱的mx-sheet保存在电脑。
我觉得这个可行哦

区别在于MX-SHEET软件是收费软件,对于一些有严格正版软件制度的公司可能会有一些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跟电脑联网的话可以用三菱的mx-sheet保存在电脑。
我觉得这个可行哦

区别在于MX-SHEET软件是收费软件,对于一些有严格正版软件制度的公司可能会有一些问题。

基本了解了,感谢版主、各位高手解答,我选择一个合适我的,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