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23):
怎么实现S7-300远程监控
众多工程现场中,有好多需要远程方案来实现工程上的需求的,所以针对于西门子S7-300也不例外,S7-300CPU是有两种,一种是带网口的,还有一种是经济型的不带网口的,大连德嘉在远程通讯方面有多年的经验,无论是是否带网口都能让您远程通讯,下面介绍下不带网口的远程通讯方式。
这种远程模块是通过一对模块来使用,PLC侧接一个模块,通过MPI转成网口的,保证PLC侧能上网(4G或宽带);上位机侧是也接一个模块(也是保证能上网),具体方案如下图所示:

中间通过云服务器将以上方式连接起来,然后在网页上设置相关参数,就可以实现您在异地远程操控PLC了,填写参数如下(十分简单):
1.云.RCD的设置(上位机侧有时也叫监控侧)

2.云.MPI适配器的设置(PLC侧)

只要您把云.RCD的地址当作PLC的地址,就像在局域网里,随意连接你的组态软件了!!

网友A:
仔细对比了s7200和s7300远程监控图,发现两个监控链接除了PLC不同,还有个远程适配器ID不同,链接状态不同……
这是不是说明此种办法针对西门子PLC基本是通用的啊?

网友B:
那是了,400 1200 1500 等都可以了

楼主:
原理都是一样的,此种方式针对于S7系列PLC都可以,都能够解决西门子PLC远程通讯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