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M变频器换新模块启动不了

楼主(2018-07-23):
台达M7.5变频器 模块损坏拆下 量驱动 没问题换新模块 送电试机,变频器继电器吸合不上发出刺耳的响声,变频器面板报欠压LU字母还抖动,不知道什么原因,送入直流电继电器吸合一切正常,推测原因还是在主回路上,还请工控论坛的好友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开关电源有问题吧

网友B:
应该与换模块有关,把相应的链接铜皮损坏,导致输入电源缺相,母线电压低,报欠压。继电器线圈电压低,吸合不良,产生响声与抖动。

网友C:
看来还是有短路的地方,你是怎样测量驱动的,用示波器看波形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