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一例开关变压器坏

楼主(2018-07-23):
欧瑞e1000 55kw电源驱动板,变压器原边短路,
正常那个板阻值大

网友A:
没有什么好办法,要么换变压器,要么拆开变压器看看能不能修理,估计比较麻烦,有条件可以试一试。

楼主:
已经换板子了

网友B:
炸成这样坑定换板,维修的稳定性难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