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点坏了,能修吗?

楼主(2018-07-23):
信捷的PLC,一开机,Yo指示灯闪烁,用万用表测指示灯电压为0.4-1。8v左右跳变。y0继电器并无工作电压(继电器并不动作),测y0 与com0间也有0.5-1.7v电压跳变。怀疑是cpu板坏了。各位大神指导下。谢谢

网友A:
程序先检查下;

网友B:
换个点就行了,这个基本上没有维修价值,

网友C:
需要太大的功夫就没有必要修了。有源程序的话换个新的

网友D:
修是肯定能修的,只是谁修的问题,自己修需要一些专业设备以便能焊接贴片原件,普通的烙铁很费劲。省事的办法就手上有同型号的plc,两个换换板子看看能不能凑出一个来。再有就花钱吧,某宝上,plc厂商。

网友E:
信捷的PLC那么经济,真是CPU坏了,修的意义不大

网友F:
自己搞搞还可以,送修没意义。万用表还不错。

网友G:
直接换新的。

网友H:
以前换过继电器,里面的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先检查下;
没编程线,自己瞎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以前换过继电器,里面的输出。
继电器没坏,怀疑CPU板故障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先检查下;
没编程线,自己瞎研究
软件都不看看,专门研究硬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