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23):
用了2年感觉很好用,还可以检查(区分)零线与火线

网友A:
合照啊   只拍了表笔

网友B:
还可以检查(区分)零线与火线

这个是万用表都可以玩吧。

!!!!! 以下都是低压测试方法,高压会炸的,我只玩低压~~

安全方法(电压不是太准):手随便握住表笔绝缘部位,另一个表笔测试 L/N线,电压高的为火线。

违规方法(电压稍微准确点点):手接触任意一个表笔导体部位,另一个表笔测试 L/N线,电压高的为火线(一般为150V+)

!!!!!!!!!!!!!!!
PS:我从来不用电笔,都是用万用表,测线路带电否,我一般是表笔搭柜子外壳和可能带电部位电压差+上述方法1测试是否带电。

网友C:
楼主大哥,您和表的合影呢?

网友D:
没有合影啊

网友E:
我就是之前公司配的福禄克179,不过离职的时候要交回去表情,那表真的好使,自己后面想自己买,一看价格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