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与威纶通触摸屏

楼主(2018-07-23):
各位大神们好,三菱FX5U的PLC与威纶通触摸屏通信时有时报错(帧错误),我应该怎么设置参数,多谢大侠们指点下

网友A:
用什么接口?FX5U自带的以太网?你怎么设置的?

网友B:
以太网 485都做过,没出现过错误~

网友C:
先排除下是否干扰引起的;

楼主:
内置的RS485做通信的。有时会发生通信错误。要怎么消除干扰呢?谢谢

网友D:
把波特率调低一点试试,有可能是干扰

网友E:
用网络然后ASCII 16的时候倒是出现过同一个页面太多内容就会让PLC报错,最后切回二进制码了。

网友F:
plc参数设定问题

网友G(2018-09-07):
回复 网友B:
在不,我现在就遇到这样的问题,以太网和485都通讯不上,PLC是FX5U,触摸屏是MT8071IP(带网口),可以跟你学习一下吗

网友B:
回复 网友G: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Boardid=2&ID=455676自己看吧

楼主:
用内置RS485怎么设置人机参数啊?能通信上,但就是位状态指示灯就是不亮,有时会闪一下。谢谢请大家指点。

网友H:
引用 楼主:
用内置RS485怎么设置人机参数啊?能通信上,但就是位状态指示灯就是不亮,有时会闪一下。谢谢请大家指点。
可以通讯的
可以打威纶通的技术热线
给你个具体文档。

楼主:
楼上您好,有设置文档吗?传上学习下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