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23):
普通模拟量用ADD和SUB来实行加减速,5轴用DPLSR能不能实现同步?怎么去计算的?

网友A:
用哪种PLC实现5轴控制?

楼主:
三菱FX-5U可以吧,不过我用FX3U-128MT+2块FX3U-1PG,请问大神我提速怎么才能同步提速,用什么指令?

网友A:
FX5U本体是控制4轴的,没有5轴,且这些轴都是独立的,没有同步功能,FX3U自带的这些也没有同步功能
如果要完全的同步功能,FX5U有专门的模块,FX5-40SSC-S或是FX5-80SSC-S,这个连接三菱MR-JE-B或是MR-J4-B型伺服,可以做到同步功能。

网友B:
用到带电子凸轮的模块,可以使用主/从轴的方式来实现同步

网友C(2018-10-26):
回复 楼主:
可以做到同步,但是要用到伺服的禁止功能,用一个点输出脉冲,分别输到5路伺服里面,类似于龙门架结构的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