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24):
请问RS232是一种通讯方式还是一种通讯协议?工业常用的通讯方式和协议有哪些?各种通讯协议都支持哪些通讯方式?弄不清了,请指教谢谢!

网友A:
通讯方式、
232 422 485 以太网等等
协议有MODBUS PROFIBUS CCLINK PROFINET等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modbus,profibus,cclnk...都支持232,485,以太网……吗?

网友B:
232、485就是规定了多少V电压代表1,多少V电压代表0

网友C:
232 485也好网线也好,都是硬件标准。就好比三菱的MC协议,载体可以是串口通讯也可以是网口通讯,包括你如果深度理解了报文格式,自己通过套接字写modbus TCP也不是什么难题。

网友D:
回复 网友B:
大神,你这个说的就太笼统了,对于我们这样的菜鸟无外乎听天书,耽误你几分钟,给点资料类的分享下

网友E:
RS232 双工3线电压模式,RS485 单工2线电流模式,RS422 双工4线电流模式(也有叫4线RS485),以上接口都可以走MODBUS 等协议

网友F:
232是协议的一部份,它指明了连接方式为RS232,最标准的就是PC机的9针端口,一般工业中常用2脚发送/3脚接收/5脚参考地。简单的说就好比你要去某个地方,可以坐汔车,坐火车等交通工具,232其实就是指时了数据传输的方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大神,你这个说的就太笼统了,对于我们这样的菜鸟无外乎听天书,耽误你几分钟,给点资料类的分享下

没有资料,这些东西我都是上网搜的

网友G:
一种指物理接口,一种是传输协议。

网友H:
232、485我理解的是一种接线方式,modbus、cc-link、profibus是通讯协议。485接线两根线,profibus-dp总线接线时就是2根线。
具体的定义看着头疼,不搞研发,会做、会用就行了

网友I:
回复 网友G:
可以理解成485、232是物理层,MODBUS这些是数据链路层把

网友J:
引用 网友G:
一种指物理接口,一种是传输协议。
简单明了,实用主义,会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