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24):
输入的电压是偏低的大概在360左右,我现在想把输入的基准电压的范围设置330V到380V
不知道变频器在哪里设置的
请大神们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A:
输入电压的范围是不能更改的;

网友B:
太遗憾了,我只知道西门子的这个参数,不知道三菱的。嘻嘻,西门子的MM4或SINAMICS变频器的这个参数是P210。对应输入电压实际值的设置。

网友C:
360应该是在允许波动范围内吧。

网友D:
没有手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