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24):
现有一台伺服系统,PLC发脉冲,电机旋转一个角度.
PLC为三菱FX1N,脉冲频率为100KHz.
电机是国产的一台1KW的伺服电机.
现在要求每一次PLC发送一串脉冲,电机旋转半周.电机旋转的频率需要达到160次/分钟以上,除开其它动作,大约从发送脉冲到定位完成只有0.2秒的时间.
经过测试,PLC发送脉冲的个数和电机齿轮比改变都不会明显的加快电机运动速度,因为起动和停止速度太快.目前发送脉冲数为533个,但是到定位完成会超过0.2秒,也就是速度只有100次以下/分钟.
经过计算,伺服速度应该是5000转/每分钟,但是实际上是达不到的,伺服加减速的时间不够.目前发送脉冲的指令用的PLSY,加减速时间完全是伺服自己来定了.
请问各位老师,有没有什么解决的方法,能够提高电机的瞬间运行速度?或者提高定位速度?或者是更换某种品牌电机可以达到这种效果?
不胜感激!

网友A:
呵呵;FX2N主机是没有100HKZ的频率的,不知你用的是扩展定位模块还是山寨的FX2N ?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1N,写错了

网友B:
什么应用场景呢?这么快的速度很难做到吧?
负载应该很小,可以选择小惯量的伺服电机提高响应速度。

楼主:
回复 网友B:
送料机构,负载是很小,但是瞬间提速很快,瞬间电流也很大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么快的速度很难做到的,机构设计就有问题了。
想要做如此频繁的启动停止定位的话,如果每次移动量很小的,首选应该是步进。但是你这个每次要转半圈,太多了,步进达不到的这个速度。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如果每次只旋转45度或者90度是不是就可以达到这个效果?

网友C:
你的伺服电机旋转半周,最终是做直线运动呢还是圆周运动,如果是直线运动,推荐使用U形直线电机,如果是圆周运动,推荐使用DD马达,你要的160次/分钟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估计也不行,0.2S完成运动定位 , 45度估计也有难度  常规的步进,步级脚1.8度 也就是需要30步  应该很难达到这个要求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他这个要求是160次完成全部动作,但是给电机定位的时间只有0.2S,换算过来速度很快的。DD马达估计也很难做到

网友C:
200MS要完成一个周期的动作,直线电机跟DD马达的响应速度能满足他的要求了,驱动器的三环参数要调节的非常好,起码整定的时间要小于30MS以内,旋转伺服毕竟有联轴器、丝杆这些传动机构,响应要慢些。能不能满足160次的要求不敢说,但DDL、DDR比起旋转伺服的优势就是在于,高精度,高速度,高响应。推荐这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