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24):
变频器的主回路主要由整流电路、限流电路、滤波电路、制动电路和逆变电路组成

1. 整流电路故障损坏诊断流程

整流电路故障损坏诊断流程图
整流模块损坏由模块本身自然老化损坏造成的可能性很小,主要由过电流、过电压或短路故障所引起。导电异物包括金属异物掉进变频器内或导电液体流入变频器;滤波电路电解电容损坏短路;逆变模块损坏短路以及压敏电阻损坏短路等原因。这些都可能引起主回路短路。
主回路过电压可能是制动电路开关器件损坏开路、减速或停止产生的泵生电压没有吸收而叠加到直流高压上等引起的。

2. 逆变模块损坏故障诊断流程图
逆变模块损坏多半是由于驱动电路致使一个桥臂上的两个开关器件同一时间导通所造成的,此外,还有冷风机损坏或环境温度过高使逆变模块长时间在高温下工作,再就是外部负载不正常,如长时间超负荷运行,使逆变模块也长时间超负荷运行。负载运行过程中或启动时负荷过重,使电动机出现堵死现象等。所有这些都可能导致逆变模块损坏。其故障诊断流程图如图

网友A:
资料有用。

网友B:
这个如果不是抄来的,是自己总结的源创贴,那可就太棒了。起码,很有归纳和条理,动了一番脑子的。

网友C:
不太懂   是做PCB线路板就懂 毕竟自己接单自己做

网友D:
这个对实际工作有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D:
感谢支持,后续还会做一些内容,希望有用。

网友D:
回复 楼主:
期待新的分享

网友E(2018-09-19):
引用 楼主:
变频器的主回路主要由整流电路、限流电路、滤波电路、制动电路和逆变电路组成

1. 整流电路故障损坏诊断流程

整流电路故障损坏诊断流程图
整流模块损坏由模块本身自然老化损坏造成的可能性很小,主要由过电流、过电压或短路故障所引起。导电异物包括金属异物掉进变频器内或导电液体流入变频器;滤波电路电解电容损坏短路;逆变模块损坏短路以及压敏电阻损坏短路等原因。这些都可能引起主回路短路。
主回路过电压可能是制动电路开关器件损坏开路、减速或停止产生的泵生电压没有吸收而叠加到直流高压上等引起的。

2. 逆变模块损坏故障诊断流程图
逆变模块损坏多半是由于驱动电路致使一个桥臂上的两个开关器件同一时间导通所造成的,此外,还有冷风机损坏或环境温度过高使逆变模块长时间在高温下工作,再就是外部负载不正常,如长时间超负荷运行,使逆变模块也长时间超负荷运行。负载运行过程中或启动时负荷过重,使电动机出现堵死现象等。所有这些都可能导致逆变模块损坏。其故障诊断流程图如图
变频器主回路整流电路和逆变模块故障诊断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