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的plc通讯篇

楼主(2018-07-24):
谁知道图片里的传送速率b7-b4是如何计算的,怎样把对应的波特率换算成二进制数,例如我想用的波特率是9600,那么我写程序的时候9600换算的二进制数是什么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谁知道图片里的传送速率b7-b4是如何计算的,怎样把对应的波特率换算成二进制数,例如我想用的波特率是9600,那么我写程序的时候9600换算的二进制数是什么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神

网友B:
在PLC参数里设置好再下载到PLC里面也是一样的,这样更直观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