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24):
(无正文)

网友A:
你需要描述:
1、PLC的具体型号以及采用何种方式与变频器连接。
2、变频器的具体型号以及通讯参数如何设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FX3U 485-BD跟三菱变频E740呀 两个指示灯都闪烁了 变频器就是没有反应

网友A:
引用 楼主:
FX3U 485-BD跟三菱变频E740呀 两个指示灯都闪烁了 变频器就是没有反应

请确认以下Pr549的设定值以及监控一下D8152中的值。

网友B:
计算机链接协议情况下,Pr549应该设置为0!
不过建议通信协议用Modbus RTU
这样的话写过一次程序后,这个程序稍作修改也可以用到其他变频器上!

网友C(2019-01-26):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k2ODQzOTY2OA==.htm
做了一个案例视频,FX3U与E700变频器通讯。可以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