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24):
电机额定,转速1440。50hz.那么问题来了
现在我们公司嫌速度慢,输送来不及。耽误生产。现在有两个方法。一个是更改齿轮箱和输送轴。我的意见是把变频器。调到60hz加快转速。但是班长说60hz也是1440转速。请问大家60hz能不能加快转速,我的意见行不?大家都是转速是1440恒定的,就我意见不同

网友A:
60Hz之后速度会变快,但是普通电机超频使用会影响寿命的,要用专用的变频电机才行。

网友B:
变频器的基频设的是50,调到60转速肯定加快,甚至可调到70。前提是电机负载不重而且还要加强散热。

网友C:
电机转速和极对数和频率有关,并不是恒定的。现在的电机绝缘等级都提高了,频率加到60HZ是没问题的。

网友D:
n=60f/p。
但是提高了频率(理论提高到1728)能满足需要吗?现在的电机能否长期高频运行呢?

网友E:
调到60Hz速度肯定要高于1440,变频器调高到60没多大问题,注意看看电机电流

网友F:
    变频器就是用来调电机转速的,楼主把频率调到60赫兹电机的转速会相应提高的。许多场合都把普通电机超速使用,我曾把一台1400转的电机超速使用到2000转,都没有问题。楼主可逐步把频率调高,观察电机电流与负载情况,最终调至既满足工况又不损坏电机的频率。

网友G:
还是改变机械机构换齿轮,用变频器虽然可以提高速度,但是也快不了多少的!而且影响电机寿命的!

网友H:
1440转是50HZ,为什么60HZ还不能提高转速,那要变频何用,你是专业的,别给非专业的误导就行

网友I:
哈哈;三相电机改变频率,电机转速肯定是改变的;
但加快后你要考虑负载及电机的承受能力;

网友J:
目前普通电机工作到60HZ完全没问题,提高频率后监测一下电机电流,只要不超过额定电流完全没有问题。普通电机50HZ同步转速是3000,60HZ同步转速是3600,你们班长怎么会认为提高频率也改变不了电机转速呢?

网友K:
这还算是问题?有现成的变频器,也不过就是3分钟的事情,把电机调到60HZ,查看一下电流以及机器的振动,如果没问题那就OK,如果有问题再降下来。

网友L:
转速上升20%,转矩下降20%。
所以我认为,在提高转速的情况下,应该加大功率。
当然如果现在的功率够用,也可以不改变现有机构。
如果是皮带带动的,可以改变皮带轮尺寸。

再者班长应该学一下频率和转速之间的关系了。

网友M:
间歇性的没问题,长时间运行就不行了,换变速箱麻烦还不如换变频电机简单省事,以后想快想慢随你

网友K:
转速上升20%,转矩下降20%,指的是变频器自己允许的输出的转矩下降,实际负载转矩仍将保持不变。

如果变频器、电机都有一定的功率余量(通常情况有20%的安全余量),为什么不试一下,也就3分钟的事,3分钟能烧电机?能烧变频?

楼主:
好谢谢大家。到60hz速度确实加快,在我们这也不一定满足要求。比如60还是慢了,齿轮和轴的承受能力,好多变频器老了面板不显示了。最好办法是更改机械更改减速箱。。但我的观点是对的,能到60发热可能增加,还有功率可能减小一点。当时只有我一个人说会变快,电工班长和几个机电都说我错了。说我这几年电工怎么当的,那感觉成为众矢之的。尤其电工班长说我。。

网友N:
提高运行频率和改变传动比来提高速度的前提是你的电机目前还有比较大的功率余量

网友O:
到60hz时转速肯定是会提高的,但电机输出的转矩好像是会下降的。

网友P:
班长断章取义的理解异步电动机转速问题了。
不管通过哪种方法提高速度,都得先计算轴功率实际增加多少,尤其改传动部分,提高频率不行可以再降下来,改了传动想再复原就费工夫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好谢谢大家。到60hz速度确实加快,在我们这也不一定满足要求。比如60还是慢了,齿轮和轴的承受能力,好多变频器老了面板不显示了。最好办法是更改机械更改减速箱。。但我的观点是对的,能到60发热可能增加,还有功率可能减小一点。当时只有我一个人说会变快,电工班长和几个机电都说我错了。说我这几年电工怎么当的,那感觉成为众矢之的。尤其电工班长说我。。
功率是没有减小的,只是输出转矩减小,变频调速在基频以上属于恒功率调速,基频一下属于恒转矩调速。普通异步电机转矩=9550*功率/转速。想你这大家都是错的而只有你是对的情况下我小学的时候就遇到过,那感觉。。。当是有一手唐诗(梅子黄时日日晴,小溪泛尽却山行。绿阴不减来时路,添得黄鹂四五声。)里边的(泛)字我们班的三十多个同学都读(眨),只有我一个人读(泛)然后被所有同学嘲笑,直到老师来纠正错误。

网友Q:
如果是电工班长,可以退位了。

网友R:
电机超过额定转速以后,就是弱磁升速调节了。这在电机拖动的理论上,是成熟技术,没有问题。但是,对于一个实际的传动系统,还是要注意的几个方面:

第一,弱磁升速是电机从恒转矩调节特性,到恒功率调节特性的转变。因此,对电机的控制,要求要按照电机等效模型来进行。也就是说,转速超过额定同步转速以后,要通过励磁电流的减弱,实现恒功率调节。功率-转速曲线不能越界。如果是矢量控制,这个过程应该是自动的,如果是V/F控制,就必须要在变频器内部建立电机的等效模型,并对电机的额定电流进行限幅。

第二,机械传动系的旋转极限能力,在超过额定转速以后,是否超越了机械旋转系的任何一个部位的指标。这个必须要确认。

网友H:
回复 楼主:
功率是不会变小的,速度与扭矩是成反比的,如汽车,低速扭力大,高速扭力小

网友S:
可以超频啊,负载别带那么大就可以超频使用,我们超频都有用到90HZ了,只是这时候负载很小

网友T:
如果流水线负载不大倒是可以这样干
频率提升转速肯定增加。
需要确认扭力和运行电流及电机发热情况!
只要都能满足这个改造应该是最简便的吧!

网友U:
这个有什么了。我们公司生产线基本都在70到80hz.

网友V:
先测量一下现在电机运行的时候电流有多大,如果确定电机功率有宽余的话,用变频器调到60hz能满足生产需要的话,肯定没有问题,升高频率速度肯定提升了呀!超过60hz就要考虑电机功率是否足够,机械轴承是否会有问题了……

网友W:
回复 网友U:
我公司有3台矫平机都是用80HZ,工作了N 年了。也没有什么事。

网友X:
速度可以快,但要注意电机散热,其实50Hz的4极电机在60Hz下使用是没什么问题

网友Y:
你们那电工都什么水平,在你那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网友Z:
引用 楼主:
好谢谢大家。到60hz速度确实加快,在我们这也不一定满足要求。比如60还是慢了,齿轮和轴的承受能力,好多变频器老了面板不显示了。最好办法是更改机械更改减速箱。。但我的观点是对的,能到60发热可能增加,还有功率可能减小一点。当时只有我一个人说会变快,电工班长和几个机电都说我错了。说我这几年电工怎么当的,那感觉成为众矢之的。尤其电工班长说我。。
现实版的“秀才遇着兵 有理说不清”。

网友AA:
可以提高转速,一般普通电机到60HZ还是可行的,不过速度能不能温度工艺要求呢,想要大变速,还是考虑变速箱上更改哟、

网友AB:
50hz电机最高能提高到多少hz

网友AC:
楼主这工作环境堪忧啊!现在的国标电机 绝缘等级用变频器完全没问题

网友AD:
引用 楼主:
好谢谢大家。到60hz速度确实加快,在我们这也不一定满足要求。比如60还是慢了,齿轮和轴的承受能力,好多变频器老了面板不显示了。最好办法是更改机械更改减速箱。。但我的观点是对的,能到60发热可能增加,还有功率可能减小一点。当时只有我一个人说会变快,电工班长和几个机电都说我错了。说我这几年电工怎么当的,那感觉成为众矢之的。尤其电工班长说我。。
坚持真理并不会得到认可和尊重,有时会得到嘲笑。正常。那种滋味确实不好受

网友AE:
老套观念,跟不上时代的发展,不必在意一时的荣辱,时间会给你答案,坚持下去,取长补短,你就是电工班长,加油!

楼主:
谢大家,后来我也没在和他们争论。现在方案是加深输送轴。

网友K:
引用 楼主:
好谢谢大家。到60hz速度确实加快,在我们这也不一定满足要求。比如60还是慢了,齿轮和轴的承受能力,好多变频器老了面板不显示了。最好办法是更改机械更改减速箱。。但我的观点是对的,能到60发热可能增加,还有功率可能减小一点。当时只有我一个人说会变快,电工班长和几个机电都说我错了。说我这几年电工怎么当的,那感觉成为众矢之的。尤其电工班长说我。。

以上的说法中,请特别注意:“最好办法是更改机械更改减速箱”,根据楼主的意图,也就是说通过机械方式提高设备的速度,言下之意,电机功率不增加。机械提速与电器提速有区别?难道机械提高速度后,电机的转矩、功率都不是问题,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

网友AF:
额定频率为50Hz的电机,理论上,运行频率50Hz以及50Hz以下是恒转矩运行,转速随频率变化而变化;运行频率超过50Hz是恒功率运行,转速也随频率增加而加速,变频器最高输出电压为电源电压。提高电机的运行频率可以提高电机转速,我们厂有几台风机的最高运行频率改为70Hz,长期运行在60Hz左右。但要注意的一点是,电机的运行电流不能超过额定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K:
引用 楼主:
好谢谢大家。到60hz速度确实加快,在我们这也不一定满足要求。比如60还是慢了,齿轮和轴的承受能力,好多变频器老了面板不显示了。最好办法是更改机械更改减速箱。。但我的观点是对的,能到60发热可能增加,还有功率可能减小一点。当时只有我一个人说会变快,电工班长和几个机电都说我错了。说我这几年电工怎么当的,那感觉成为众矢之的。尤其电工班长说我。。

以上的说法中,请特别注意:“最好办法是更改机械更改减速箱”,根据楼主的意图,也就是说通过机械方式提高设备的速度,言下之意,电机功率不增加。机械提速与电器提速有区别?难道机械提高速度后,电机的转矩、功率都不是问题,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
原来是图1现在加深图2.电机功率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K:
引用 楼主:
好谢谢大家。到60hz速度确实加快,在我们这也不一定满足要求。比如60还是慢了,齿轮和轴的承受能力,好多变频器老了面板不显示了。最好办法是更改机械更改减速箱。。但我的观点是对的,能到60发热可能增加,还有功率可能减小一点。当时只有我一个人说会变快,电工班长和几个机电都说我错了。说我这几年电工怎么当的,那感觉成为众矢之的。尤其电工班长说我。。

以上的说法中,请特别注意:“最好办法是更改机械更改减速箱”,根据楼主的意图,也就是说通过机械方式提高设备的速度,言下之意,电机功率不增加。机械提速与电器提速有区别?难道机械提高速度后,电机的转矩、功率都不是问题,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
我的意思估计到60hz,输料也达不到想要效果。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K:
引用 楼主:
好谢谢大家。到60hz速度确实加快,在我们这也不一定满足要求。比如60还是慢了,齿轮和轴的承受能力,好多变频器老了面板不显示了。最好办法是更改机械更改减速箱。。但我的观点是对的,能到60发热可能增加,还有功率可能减小一点。当时只有我一个人说会变快,电工班长和几个机电都说我错了。说我这几年电工怎么当的,那感觉成为众矢之的。尤其电工班长说我。。

以上的说法中,请特别注意:“最好办法是更改机械更改减速箱”,根据楼主的意图,也就是说通过机械方式提高设备的速度,言下之意,电机功率不增加。机械提速与电器提速有区别?难道机械提高速度后,电机的转矩、功率都不是问题,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
我的意思估计到60hz,输料也达不到想要效果。
输送的料是pe颗粒和木粉。

网友AG:
回复 网友G:
机械减速了,电机输出也要加大的

网友AH:
引用 楼主:
好谢谢大家。到60hz速度确实加快,在我们这也不一定满足要求。比如60还是慢了,齿轮和轴的承受能力,好多变频器老了面板不显示了。最好办法是更改机械更改减速箱。。但我的观点是对的,能到60发热可能增加,还有功率可能减小一点。当时只有我一个人说会变快,电工班长和几个机电都说我错了。说我这几年电工怎么当的,那感觉成为众矢之的。尤其电工班长说我。。
变频器的最主要功能是通过改变频率来改变电机转速,既然连这基本的原理都不知???

网友AI:
这倒是是问题,普通电机超频使用,还没有这样做过,    但总的看来是超负载,超范围使用了。

可靠性如何,未知数。

考虑换专用变频电机是  正路。

网友AJ:
是啊,一些单位的人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