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电机如何使用

楼主(2018-07-24):
公司要开发一台设备,据说插板速度很快,而且定位要求精度高,机械工程师要用直线电机,但我不知道直线电机咋用的,伺服电机到用过,向各位大师请教,或者有说明书发我一份,谢谢!

网友A:
高精度的定位用直线电机啊,坐等效果,直线电机反应速度快,应用于直线运动是首选,目前缺点是价格比较贵

网友B:
品牌确定了吗?发在三菱区域,是准备用三菱的吗?三菱的直线电机货期相对较长,价格稍高
现在常见的一种使用方法是用第三方的直线电机,带三菱的驱动器,要特殊型号专用驱动器,因为直线电机这边需要安装光栅尺等反馈到驱动器。

网友C:
和伺服差不多,只不过编码器换成光栅尺,还有就是参数需要自己调试,不像伺服接上就能用,先选好直线电机驱动器和电机吧,一般供应商会配套提供,顺便提供调试服务

网友D:
直线电机,原理就是电机。就当做电机来看待即可,至于形式和结构,不必太纠结。好像现在的轨道交通,就可以看做是直线电机。轨道是定子,直线运动体是转子。是这样吧?

网友E:
原理方面:直线电机也是伺服电机,只是比旋转伺服少了联轴器,减速机,丝杆这些传动环节,编码器换成光栅或者磁栅,直接反馈直线位置所以比旋转伺服,在精度,速度,响应速度方面有大大提升。
使用方面:
旋转伺服,提前将电机参数(扭力,电流,电阻,电感,分辨率等参数写入驱动器里面),并将电机负载惯量比值内,将驱动器的三环参数调节好了,
直线电机,上面所述的参数,都需要自己手动设置写入驱动器,进行电机安装,再进行三环参数调节,其它方面跟旋转伺服的应用是一样的。

网友F:
楼主发完帖子要来看一下哦。这里转到运动控制板块里去哈。铭牌啥的也没交代清楚,说明书可是要对照铭牌来用的哦

网友E:
几张原理看看,一目了然。

网友G:
直线电机是非接触式的,类似于磁悬浮一样的吧。

网友H:
这个就和伺服电机一样的用法,只不过你要选特定的伺服驱动器。例如台达A2 A3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