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24):
欧姆龙CP1E-N20DT-D型号的PLC,编程时SET与@SET的区别,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一个接通一直执行、一个只执行一次;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如果我程序里做过@RSET W10.01这个的话,在程序别的地方是用W10.01的上升沿还是下降沿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如果我程序里做过@RSET W10.01这个的话,在程序别的地方是用W10.01的上升沿还是下降沿呢?

不明白。

@RSET W10.1,前面接通只是上升沿复位一次而已。

没有啥特殊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    @RSET W10.1,前面接通只是上升沿复位一次而已。  那就是在别的地方我可以用这时的W10.01的下降沿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    @RSET W10.1,前面接通只是上升沿复位一次而已。  那就是在别的地方我可以用这时的W10.01的下降沿吧?
被你绕晕了,

加@的意思是,前面条件成立只复位一次,需要再次复位必须断开前面电路在接通才有效。

不加@就一直复位W10.1。

至于你用这个的下降沿,上升沿 看你逻辑关系自己使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的意思是在执行@RSET W10.01的瞬间,在别的地方需要用W10.01控制时,我要用W10.01的上升沿还是下降沿呢?或者就用W10.01的常开点表示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的意思是在执行@RSET W10.01的瞬间,在别的地方需要用W10.01控制时,我要用W10.01的上升沿还是下降沿呢?或者就用W10.01的常开点表示吗?

@rset 复位W10.01,复位过后,W10.01就是OFF状态了。

常闭也行 下降沿也行

网友C(2018-08-30):
加@只会在有从off到on变化的时候执行一次
不加的话,只要条件处于ON状态,那么每个扫描周期都会执行

网友D(2019-01-03):
噢,原来是这样。好似指令前加了一个上升沿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