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24):
请教一下功能特点,右边的端口做什么用的还有调节的

网友A:
FX0-20MR右边盖板下一个编程口、一个运行开关、还有一个电位器;

网友B:
好老的产品了,我都没用过,早期的产品相对功能较低的,最好是用现在新的产品,功能强,价格也不贵。

网友A:
90年代初的产品;
FX0S的前身;

网友A:
功能与FX0S是相同的,就是端子只有一排,所以尺寸比FX0S要长一些;

网友C:
楼主没上图,刚好我有一张。来看看,编程口,运行停上开关,电位器有对应的寄存器。

网友D:
以前学校实习用的就是这款PLC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楼主没上图,刚好我有一张。来看看,编程口,运行停上开关,电位器有对应的寄存器。
FX0-20MR居然带步进驱动器?什么情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楼主没上图,刚好我有一张。来看看,编程口,运行停上开关,电位器有对应的寄存器。
FX0-20MR居然带步进驱动器?什么情况!
改了输出类型呗。

网友A:
COM0居然没接线,电机会动?
而且这款晶体管输出的最大也只有2KHZ;

网友C:
引用 网友A:
COM0居然没接线,电机会动?
而且这款晶体管输出的最大也只有2KHZ;
当然会动。玩玩而已!

网友A:
哈哈;改装时在线路板上把COM0与COM给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