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24):
最近接修两台日立变频器,一个是SJ300-1320HFB-BH(132KW),一个是L300P,L300P故障是整流模块坏,单独给电源驱动板上电,面板中间四道横杠;

另一台SJ300是W相模块坏,电源板坏,修复以后有个门极电阻漏掉检查了,上直流电带灯泡,没装电容,测试正常;之后恢复电路装电容,上电W相模块坏,还是老位置,一模一样的故障。处理之后,上电面板显示中间四道横杠。

两台变频器的电源驱动板,所有电容上面都有电,L300P的5伏、24、9伏、18伏都是正常的。7840的1、4脚5伏;5、8脚5伏,5脚对6、7脚都是2.5伏,2脚经电阻之后到P端也是正常的。另一台SJ300的7840是异常的,1、4脚4.6伏,5、8脚5伏,5脚对6脚1伏、5脚对7脚3伏。单独的电源部分5伏偏低,只有4.8伏,更换7805无效,这个还没仔细检查。

我一直觉得是7840的电压检测有问题,查了一天,电阻和二极管部分都查不出什么,下午给南京日立售后打电话,说的是第一、电压偏低,这个已派除;第二、说的是电源板有问题,具体不好说是哪里。第三、说与7840无关,7840只是检测电压供显示,即使是0伏,也不会显示四道杠。第四、问会不会和GA有关,说的是不排除(主要意思说的还是电源板有问题)。

下午,测量与CPU通讯的排线电压,参考SJ3007.5KW的电路图,检查出来,-15伏和+15伏异常,但是这两组电压是通过R0-T0板上的J62过去的,并非通过输出变压器供电,一时没有头绪了。另一台L300P暂时没细查。

不知道论坛上那位朋友遇到过这种中间4道横杠的故障,还望指点一下。

明天上几张图片。

楼主:
这是L300P的主板和电源板,中间4道横杠,不闪烁,昨天和一个朋友交流,怀疑CPU没有工作。CPU板上的三个电容,两个10伏,一个3.3伏。驱动板J1接口的24伏,5伏正常,。±15伏异常,是与电源小板的J62连着。

楼主:
刚才图片太大,重新上传。

网友A:
两个方面:一.电源方面的问题,比如CPU电源电压低或者高。二.CPU复位电路与存储器【EEROM】是否正常。或者CPU损坏。

网友B:
你打电话给售后的行为很奇葩

网友B:
你觉得他们会和你说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打电话给售后的行为很奇葩

很奇葩吗?厂家售后,产品的售后啊。你们遇到问题从不给厂家打电话吗?很多不知道名品牌的变频器,有些隐含参数,说明书上根本找不到,不打电话无从下手啊。再说了,给售后打电话人家也没推三阻四不给说啊,问题实在太复杂也会给出那部分有问题。日立、施耐德、英威腾等都是有售后电话的。

上次遇到一个明电舍210S吧,说明书都找不到,已经停产十几年了,没官网,没售后。最后找到上海一个销售明电舍的,然后给一个技术电话,最后问题解决,最后说句麻烦了,谢谢,人家也很客气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觉得他们会和你说嘛?

技术论坛,保密是会有的,很多时候一层窗户纸,毕竟是有利益关系的。上面说怀疑是正负15供电有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开关管带两个一模一样的输出变压器,引脚都一样,次级分别是-12伏、0伏、5伏、+12伏,实际不是很准,5伏作电压取样,另一个变压器直接输出24伏,实际25伏,这边差不多一个13伏和—12伏。

今天上午有事,下午查到J1-13是通过小电源板过去给CPU信号的,测量零点几伏,不确定是否有问题,明天确定一下,实在不行,找块CPU板再测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回复很有参考意义,今天也查了相关电压,5伏、24伏、电路图SJ300-7.5KW的电路图J1位置的相关电路基本没问题,但是正负15伏有出入,这台变频器确实是-12伏和+12伏,因为两个相同的变压器,引脚相同,上面编号相同,只不过另一个输出-12伏、0伏、+5伏、+12伏,另一个直接24伏。

今天下午查到J1-11了,不确定是否有问题,测量无短路,光藕前端有3伏左右交流(因为通过交流380伏供电,通过电阻串过去,无整流),三极管不确定是否有问题,明天再测试一下吧。

因为是两台变频器,那个大的,炸模块的,CPU板右下角显示一个小“o”,换另一台变频器CPU板之后显示正常,修复以后用直流加灯泡,不接电容,静态都正常,动态模块不接正极报故障E23.几,之后接正极,因为好几个地方都要接,有块大板,省事直接接上测输出了,输出都正常(唯独没测动态驱动电压)。之后接电容,恢复电路,然后上交流炸同样位置的模块了,后来查出来是风扇后面,最下面的电阻有一个开路,确实大意了。

目前两个变频器都是同样的故障,两块CPU板接上都显示同样的故障。

明天再查一下CPU相关电路吧,按你的思路修一下看看,实在不行想办法借一块CPU板测试一下。

网友B:
单指维修,厂家是不可能和你说的,你把他们想的太好了兄弟

楼主:
没想到精华了。这几天忙其他的变频器了,这个已经让买CPU板了。这次两台日立,SJ300的确定CPU板坏,右下脚显示小“o”,CPU板迟早要买的,先测试一下再看具体情况吧。后续会陆续更新帖子的。

上面说的±15伏与电路图有出入,实际情况是两个一模一样的变压器,编号相同,引脚相同,其中一个是提供24伏输出,另一个提供-12伏、0伏、5伏、+12伏,5伏是反馈取样,±12伏有些出入,但肯定不是±15伏输出。电压输出正常,带负载能力正常。所以,目前怀疑是CPU板的问题,加上这几天忙,还没进一步细查。

网友C:
几年前曾修过一台55kW的同样中间四条杠,应该是换主板了,具体忘记了。

网友D:
很多上电显示----的变频器,大多与CPU板不正常初始化有关。
具体原因就多了。

楼主:
SJ300那台已经修复,主板上面的电流传感器坏了,应该模块炸的时候,上下桥连通,电流过大损坏的,两个传感器坏了一个,是炸模块那路。传感器拆开了,电路板下面是线圈,外围除一个集成块,其他元件很少,电路简单。但是,这个芯片查不到,没有PDF,淘宝没卖单个元件的。整个传感器估计100元,我在另一块板子拆的。

分析:模块炸坏,电流过大,传感器坏,导致±12伏电压异常,电源板不带负载正常,接到板子上就不行。

今天,整机加直流,串灯泡,三项输出有些不平衡,动态和静态电压不大平衡,明天调整一下,应该已经正常了。

上面那台L300P还没修呢,就这两天吧,其他优先的先修,这个不急,闲了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多上电显示----的变频器,大多与CPU板不正常初始化有关。
具体原因就多了。

通过SJ300的修复,可以确定不是CPU板的问题了。目前正常的CPU板是L300P上面的,可以肯定是电源板或驱动板有问题,应该是那路信号不正常。

网友B(2019-10-13):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觉得他们会和你说嘛?

技术论坛,保密是会有的,很多时候一层窗户纸,毕竟是有利益关系的。上面说怀疑是正负15供电有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开关管带两个一模一样的输出变压器,引脚都一样,次级分别是-12伏、0伏、5伏、+12伏,实际不是很准,5伏作电压取样,另一个变压器直接输出24伏,实际25伏,这边差不多一个13伏和—12伏。

今天上午有事,下午查到J1-13是通过小电源板过去给CPU信号的,测量零点几伏,不确定是否有问题,明天确定一下,实在不行,找块CPU板再测试。
维修没人会和你说的

网友E(2020-03-08):
回复 楼主:
谢谢 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F(2020-06-17):
确切消息可靠??

网友F(2020-07-17):
回复 网友B:
SJ300系列,可以确定CPU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