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机器人用康耐视相机视觉问题指教

楼主(2018-07-24):
我用TCPip与相机通信,但是相机收到机器人第一次发的字符串后,收到的数据就不会再变化,有时候相机根本收不到数据,求大神指点!!!有时候机器人报“套接字错误”

网友A:
相机接收数据是需要进行触发的,相机没反应的话,多是没有触发事件刷新单元格。。
类似的问题项目是由PLC进行触发操作,相机只能触发第一次,之后的就没反应了。经过检查时PLC与相机的触发信号未使用同一电源造成的。。电气接线问题。。。
【方案】
加工机 | SG系列机床 - 单工件多电极单型腔Z轴加工编程

网友B(2018-12-12):
语言不通 留个位置!
【方案】
智慧社区安防——华北工控打造视频监控系统嵌入式计算机产品方案

网友C:
你好,请问TPWrite这段这样写的,想请教你ABB机器人怎么连接摄像头
【方案】
泰国糖厂GD5000高压变频器压榨机案例

网友D(2019-05-27):
康耐视相机收发数据是需要event事件支持的,可以从ABB取得也可以从PLC取得。
【方案】
台达数控NC、伺服和变频器在非标铣床行业中的应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C:
直连ABB即可, ABB需要选装pc-interface,否则只能通过串口或者总线,总线应该需要PLC支持。最近刚好做了一个项目,PLC作为主站通过总线通讯的视觉定位系统。
【方案】
Beckhoff的集成式控制和驱动技术用于全自动化测试单元中的Delta机器人

网友D:
回复 网友C:
tpwrite是屏显,socket通讯能自行确认与对方是否通信成功,成功后rapid程序自然会运行至tpwrite并进行屏显。
【方案】
使用汽化过氧化氢生物净化技术对抗 COVID-19

网友E:
回复 网友D:
您好楼主,请问能不能分享点ABB机器人和康耐视视觉通讯调试方面的资料
【方案】
CNC | 绝对位置“设定错误” 的维修技巧

网友(2020-02-27):
【方案】
FA技术 | OPC模块及MX OPC UA服务器软件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