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drvi指令

楼主(2018-07-25):
用m0置位后驱动ddrvi,如果ddrvi指令定位结束m0还没断开,那ddrvi指令会不会再次被驱动。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ddrvi指令运行中碰到前限或后限,运行会立即停止吗,如果不行,那用
什么方法能够使输出立即停止并报警。

网友A:
不会再次驱动,碰到限位可以触发脉冲停止,比如三菱的M8349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再次驱动,碰到限位可以触发脉冲停止,比如三菱的M8349
谢谢,是不是ddrvi只接受上升沿驱动?另外,如果用10GM驱动那么用什么指令能立即停止?

楼主:
还有如果驱动触点在ddrvi指令执行过程中断开会不会使该指令结束运行?

网友B:
前面信号一直ON,完成定位后不会再次执行,但是不能用上升沿信号,在指令执行过程中,要保持ON。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如果驱动触点在ddrvi指令执行过程中断开会不会使该指令结束运行?
条件断开,指令不会继续执行。

楼主:
谢谢版主,知道了。顺便我想问问,10GM有没有那种即刻停止特殊继电器?

网友B:
FX2N-10GM或是FX2N-20GM有停止的特殊继电器M9002,也可以对应到模块的缓冲区,且停止信号生效后,可以通过参数设置停止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