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25):
现象一:变频器无显示。
原因一
限流电阻损坏开路。整流电路的脉动直流电压无法送到滤波电路,使主回路无直流电压输出,从而使变频器无显示。
处理方法:
(1)检查限流电路中的继电器或可控硅是否损坏。
(2)更换限流电阻。
原因二
整流模块损坏。整流模块自然老化或主回路有短路现象而使整流模块损坏,造成整流电路无脉动直流电压输出导致变频器无显示。
处理方法:
故障一:整流模块自然老化。
处理方法:更换整流模块。
故障二:逆变模块中,至少有一个桥臂上下两个开关器件短路,造成主回路短路而烧毁整流模块。
处理方法:
(1)检查电动机是否有过载或堵转现象,若有,则消除相应现象即可;
(2)检查驱动信号是否正常,若不正常,则处理即可;
(3)更换整流模块和逆变模块。

现象二:变频器输出电压缺相。
原因
变频器输出电压缺相,由于逆变电路中有一个桥臂不工作或驱动电路有一组无输出信号,使逆变电路有一个桥臂不工作。
处理方法:
更换逆变电路或者更换损坏的驱动电路。

现象三:电动机运行抖动。
原因
电动机抖动运行是由于变频器的输出电压值忽大忽小地波动造成,而电压波动是由于变频器逆变电路的六个开关元件中,有一个或不在同一桥臂的一个以上的开关器件不工作(或驱动信号不正常导致开关器件不工作)造成的。
处理方法:
开关器件不工作则更换逆变电路,驱动信号不正常则更换驱动电路。

现象四:变频器输出电压偏低。
原因
输出电压偏低是因为主回路直流电压低于正常值。另外还有逆变模块老化,驱动信号幅值较低。首先,用万用表测量直流高压值,确定两个原因中的一个原因。
处理方法:
(1)若是整流模块有一个以上整流二极管损坏,导致整流电路缺相整流,输出的脉动直流电压低于正常值,使主回路直流电压低于正常值,造成变频器输出电压偏低,则更换整流模块即可。
(2)若是由于滤波电容老化,使容量下降。在带动电动机运行过程中,充放电量不足,造成变频器输出电压偏低,则更换滤波电容即可。
(3)若是由于逆变模块老化而导致开关元件在导通状态时,有较高的电压降,造成变频器输出电压偏低,则更换逆变模块即可。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这应该都是楼主总结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