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25):
我这有一台超同步GS系列的伺服,上电先显示P on,后显示noEE2,不懂这noEE2是啥意思,说明书也没这报警代码,有没有遇到过一样情况的,

网友A:
拍个故障码图片看看,我们这刚好有一个设备也用了超同步主轴伺服。

网友B:
上电先显示P on    上电初始化

noEE2    没见过这个代码
E EE1 或者E EE2倒是见过  EEPROM读写数据时,存在内存里的数据受损。   断电从起,若仍出错,需更换驱动器。?

E1.EE2  底座EE读取失败

网友C:
我都不知道什么叫超同步系列伺服。要么同步,要么异步,啥叫超同步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都不知道什么叫超同步系列伺服。要么同步,要么异步,啥叫超同步呢?
超同步是个品牌,全称北京超同步,主要用在机床主轴驱动的,产品不咋滴,配件死贵。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哦,我说呢。原来是一个产品的品牌名称。谢!

网友D:
回复 网友C:
超同步,国产机床好多配他的东西,配件价格堪比进口。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哦,这回知道了。是牌子。

网友E:
你可以打超同步的电话咨询一下,我以前问过,他们的服务挺好的,还有电话回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