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编码器输出波形,图中输出波形正常吗?

楼主(2018-07-25):
新买了一个欧姆龙的编码器,这样的输出波形正常吗?测其他品牌的编码器都是标准的矩形波

网友A:
上个检测电路图,然后再说
我说不正确

网友B:
可以把编码器屏蔽跟电源的pe连上看看波形有没有改善,还有看看a相,b相一样吗。

网友C:
你两个表笔是怎样接的?我记得这个型号是集电极开路输出型,高电平输出是悬空的,测不准

网友D:
你测量增加了负载电阻没有??
示波器输入阻抗高,编码器输出端没有带一定负载阻抗(24V输出最好不小于3mA-5mA)有可能出现上升沿不规则

网友E:
一看就知道波形不对,不规则

网友F:
不是方波么 怎么成锯齿波了

网友A:
大家注意看的波形,再看幅值,显然是空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