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25):
连接以太网plc指示灯亮,都连接不上,是否ip地址不是原始地址了,谁玩过这款plc,请教一下

网友A:
ip不对,网卡选择对了

网友B:
你电脑网段要跟PLC一样才行,例如:192.168.X.1,这个X要与PLC一致

网友B:
如果直连PLC可以设置一下这个软件配置

网友C:
cp1h,带USB口吧,直接USB搞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我试下,??

楼主:
ip地址对不上,现在对上了,可以连接了

网友D(2019-05-06):
回复 楼主:
您使用的编程软件版本是9。6的,低于这个版本不行吗?

网友A:
9.6的也需要加个补丁才行了。我记得是

网友E:
可以先用USB编程口联下;

网友F(2021-04-07):
回复 网友B:
大佬,不知道plc的ip的情况下,,怎么获取plc的ip地址呀

网友F:
回复 楼主:
大佬,不知道plc的ip的情况下,,怎么获取plc的ip地址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