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APH编程怎么保持某一步?

楼主(2018-07-25):
近日学习博途的GRAPH编程,卡到这里了,特来请教:
可以看到当前激活了并列分支的两个步,S3和S9
原意是当T11条件满足时,重新激活S2;
直到T12条件满足时,才复位S9并激活S10
实际情况是:
T11条件满足,T12条件还没有满足的情况下,复位了S9,使得程序不能往下进行了。
试了各种限定符都不能打到工艺要求,难道无解了?

网友A:
S2后加多一步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你的解答,由于S3和S9使用同一条件激活,所以采用并列分支。
刚才试了下选择分支,采用同一条件,只能激活一个S3,S9不能激活,所以该法不可取。

网友A:
这样试过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行,只要返回上级,则会复位下面的任何一步

网友B(2018-08-24):
这是并行分支的特点,并行分支是要求全部块执行完才能完成并行,您这是算中途跳转出来,违反了并行分支的条件,程序就会出现问题,只执行您跳转的指令,而并行分支会忽略掉,这属于冲突型的程序,楼主只能改一改程序的结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