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25):
我看到网上一些变频器集成C1等级的EMC滤波器,请问C1等级是什么概念?
如采用此种变频器在小系统里做EMC测试时,还需要需要外接其他滤波?

网友A:
SIEMENS很早就有内置滤波器的型号,只是价格比普通的要高些;

网友B:
日系的产品一般都需要外加滤波器,就是磁环。

网友C:
C级的滤波器没听说过,西门子内置的滤波器都是B级的。不管咋说,内置了滤波器,外面就不要再加外置了。重复滤波,增加线路损耗,会降低有效的输入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