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HCK变频器上电Err

楼主(2018-07-25):
手头一台HHKC/GS640变频器,上电报Err,查说明书是硬件保护电路异常,请问这个故障要怎么修。

网友A:
参考台达的硬件保护线路异常,一般先查电流传感器和电流比较器到CPU板的线路上有无异常。。其他上电报故障的代码说明书上都写了。再不行查驱动部分给CPU的信号,看是不是有那路异常输出。